请教下液压泵与液压马达流量匹配问题

楼主(2016-06-15):
车载系统,两个液压马达同时工作,以BM5-315液压马达为例,最大连续转矩870N.m,最大转速630rpm,最大流量200L/min,实际需求是最大转矩>800N.m,转速为10-250就可以了。

我能不能选流量只有100L/minx2左右的液压泵?同时按理论计算减小油箱?

网友:
减小油箱可以,必须外加冷却器。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小流量油泵的选择可行么?

网友(点评):
提高转速。

网友:
如果选压力在20MPA的液压马达流量100升的足够了。

网友:
流量等于排量乘以转速。
最大转速630rpm,最大流量200L/min,实际需求是转速为10-250,这样算起来最大需求流量是80L/Min,你选100L/Min的泵应该可以。但是如果考虑到将来内泄、提速等等,还是选120L/Min左右的更靠谱些。

网友(点评):
能得到肯定回复,非常感谢,马达没有加减速要求。

网友(点评):
大侠,我说的提速是指将来可能要增加速度,不是加减速。

网友:
大侠,不建议用流量,用排量算更直观。你的需求得这样看,最大扭矩时转速是多少,一台柱塞泵带得动不,最大转速时扭矩多少,一台大排量叶片泵搞得定不,据此配双泵,东西都是现成的。

网友(2016-08-11):
       如果是国产马达   建议楼主选额定扭矩更大一点的马达   适当的多留一点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