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sk scheduler 排定,无法工作

楼主(2016-06-15):
批量打印不好用,批量转换图纸也不好用

网友:
指定文件夹下面,都还是不错的啊
不过我一般都是批量转化成PDF,一是发客户或加工商方便,
二是PDF合并,进行批量打印

网友(2016-10-25):
大侠问题解决了吗?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任务就没动过,一直是这样

网友(2017-01-17):
如何解决呢????

网友:
修复或者重装solidwork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