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做到液体分流均匀吗

楼主(2016-06-15):
项目需要把主干路来的液体分流到不同高度上的设备上,要求分流不随高度影响,分流各支路流量一致,请问可以做到吗?

网友:
可以用流量控制阀,分别控制支路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完全不受高度影响不可能,你选定一个流量泵后,它的效能是死的,完全不受高度影响死的泵做不到。

一般的分流器肯定不行, 我希望做到满足这个要求的机械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高到低沿路径分流,先流通最高点,截留下你想要 的量,后面的一样按高度依次截留。

谢谢,你的建议对我有点启发作用。截流这块感觉不好弄。

网友:
定性地个讨论这个话题没有意义。一定要结合量如:液体的性质,流量大小,各分路高度差,能接受的流量差,管道结构,长度,弯头数量、尺寸等等。

网友:
装个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