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磨外圆尺寸超差,请大神帮着解释下原因

楼主(2016-06-15):
材料45#,调质处理无心磨床磨外圆,部分位置尺寸超差,求大神解释是何种原因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6-6-15 18:11):
上述情况只是出现在特定的几个产品中,大部分产品都是没问题的。虽然不影响使用,但还是想弄清怎么回事

网友A:
过来学习,看不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来学习,看不清图!

已更新

网友B:
会不会进料和出料是工件摆动过大而造成?

网友C:
分析下,主动轮和导轮位置关系,砂轮直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进料和出料是工件摆动过大而造成?

我们也有这样怀疑,有可能是工件受力不均匀摆动引起的。只是此类问题只在加工部分产品中出现,也不能排除是否有机床原因或者是操作者调整床子不当等原因,期待有出现过类似问题并解决的朋友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下,主动轮和导轮位置关系,砂轮直线度。

感谢提供建议,改天测试下

网友:
从图中可以看出出现问题的位置在加工件的两端和中间。可从以下方面分析:1,当加工件开始进入砂轮时,砂轮的运转是否平稳,转速是否稳定有没有波动。因为无心磨实的砂轮和加工件实际上是一个硬接触。当进料瞬间设备负载增大,出料时加工件因重力出现摆动,砂轮是不是出现了微小的跳动,都会影响加工的精度。中间误差的出现也是一样的,加工件的摆动幅度没有了,瞬间砂轮的阻力增大,就会出现加工偏差。

网友:
导轮倾斜了,自己调整一下吧。

网友D:
1.6um 为什么不用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um 为什么不用车呢。

车的话,好车工一点问题没有,家里有无心磨,批量生产,精车留磨量,又快又好

网友:
是通过的还是静止的,把导轮重新修整 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