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辅注塑成型技术

楼主(2016-06-15):
这是我家生产的产品(很低端不要见笑)
我们绍兴这边很多做雨伞的,我们家自己做塑料配件的,这个是雨伞上的伞柄。
在生产伞柄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在使用气辅注塑成型技术,一般都使用在芯棒增加一个气动阀,在注塑机注塑时,同时进行空气的补给,使没有芯棒的位置也能产生真空,减小伞柄的重量,减小其热变。
现在的问题1在于:单一的气体控制阀不稳定,我想能否使用多段多控制自动调节阀。使壁厚稳定。(有些吹不到,有些吹破)
问题2:芯棒温度过高(材料:铁),我们需要注塑周期短。
本人才疏学浅,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设备,否则针对这个问题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可以进行尝试
   PS:不喜勿喷

楼主:
就是这个产品,绿色的为芯棒产生的位置,红色的为希望吹出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吹气注塑还准备吹成弯管,保证壁厚均匀的难度很大,不如在用磨具。

我们是用塑料膜的,但是前面弯曲   不能用芯棒

网友B:
请问你是用吹塑方法还是用注塑方法,换句话问,你用的是注塑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用吹塑方法还是用注塑方法,换句话问,你用的是注塑机么?

是的 我用的是注塑机,一起我也没想到过注塑机可以这样用,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这里都在这么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识这种工艺,保证壁厚均匀有点难度,先看看别人的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识这种工艺,保证壁厚均匀有点难度,先看看别人的高见。

没有高人帮忙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高人帮忙呀

你的工厂在哪?注塑、电气控制我都懂一点,有机会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厂在哪?注塑、电气控制我都懂一点,有机会来看看?

我家是小作坊,可以的  在绍兴上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