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扭簧的设计公式

楼主(2016-06-15):
    哪位大侠有扭簧的设计公式,能否给个?谢谢了

网友:
我有一个  但是看不懂

网友:
老版标准有算例。设计手册也是引用的那个。也就是个粗算,最后以试验机上的数据为准。

网友:
手头没有“机械设计手册”?
没有的话,网上下载一个困难不?
做设计,连最基本的应用资料都不收集,能做什么?

网友:
首先,扭簧的种类很多,不同扭簧的设计应该不一样吧!
其次,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就有关于弹簧一类的设计计算算例,按照手册上的计算算例,依葫芦画瓢,再查查表,就可以算出个八九不离十。如果担心自己计算、查表有问题,下图纸做的时候,可以多做几种不同圈数、直径的,先试试,毕竟这玩意还跟材料、热处理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