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顶尖的什么尺寸不好会影响工件圆度?

楼主(2016-06-15):
数控磨床,死顶尖,更换顶尖前后被磨轴颈圆度值差1-1.5μ,不好的顶尖看着也挺好的,装上后打样轴的圆跳动和母线倾斜都没问题,

顶尖的什么尺寸不好会影响工件圆度?原理是什么?

网友:
顶尖的后柄锥度和尖的同轴度  以及两顶尖的同轴度都有影响

网友:
“不好的顶尖看着也挺好”,这句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外观看着没毛病

网友:
怎么确定是顶尖的问题?难道圆度只有顶类出问题才不好的?

网友(点评):
换顶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