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上的两个不同直径同步带轮力矩是否一样

楼主(2016-06-15):
如题,一根轴上的两个不同直径同步带轮力矩是否一致?

网友A:
这个取决于负载吧。

网友:
这根轴是平衡的吗?

网友(点评):
平衡的,一根阶梯轴,两端都是带轮,但大小不一样。

网友(点评):
那么它的合力矩为零。物理课上说过啊。

网友:
如题,力矩是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若懂,早已晴天。我是按T=F*R来算的

网友(点评):
两个不同直径同步带轮 R 会一样吗?肯定的不同的吧!输出转矩就不同。

网友:
直径越大力矩越大,跟负载没啥关系,跟电机有关系

网友(点评):
所以电机额定力矩计算的时候,直径越大,产生的拉力越小?

网友:
写错了,直径越大力矩越小

网友(点评):
应该是直径越大力越小,力矩基本不变吧

网友:
如果该轴处在静止或匀速状态,忽略摩擦,两带轮对轴所施加的力矩大小是相等的,且方向相反;如果该轴处在加速或减速状态,两带轮对轴所施加的力矩大小则不相等。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加速状态下,两轮的力矩之差是加推力时产生的力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取决于负载吧。

负载一样,难道不是T=F*R么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