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中心距

楼主(2016-06-15):
手册上初定中心距小于两倍的大轮和小轮节径之和,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往往大于该值。大家怎么看的。

网友:
对于这种同步带还有其他的带,俺都是用眼睛看。

网友:
带合适吗?

网友:
是啊,我也纳闷,中心距2倍加两轮周长,就是皮带轮长度,可是往往不对。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我理解的是手册上是,工况在无张紧或者中心距不可调的情况下的中心距,在有张紧或者中心距可调的话可大于大小之和的80倍,甚至更多。

网友:
这个没有一程不变的东西,根据工况决定的吧!要是按照这个要求的话,带轮的使用严重受到限制!

网友(2024-07-01):
也是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