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转速7000震,有何解,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15):
如题

网友:
过了7000振不振,打下主轴的跳动,你看下振动版块的版主正好在收集振动素材,让他帮你解决下

网友:
为啥开这么高的转速没必要吧

网友:
车床主轴7000r/s?????????吓人。。。。。。加工中心7000转,10000转,还说得过去。。。。。。。

网友(2016-07-21):
加工中心7000一般不会开或者开不到  高速铣开

网友:
就这么一句话,能描述清楚吗?是靠近临界转速吧

网友:
什么车床能达到7000转,望明示,卡盘用什么牌子的?

网友:
机床在某个转速上震动特别大时,有可能产生了共振,这共振对数控机床损害很大,要避免出现;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上可能屏蔽某段产生震动的频率输出,就是说主轴不能在某段转速下工作。比如7000rpm左右,如6800-7100这范围外都没有震动,就可以设置相关变频器参数来屏蔽这段转速范围。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啊!装上砂轮都可以磨刀了

网友:
一般机床3000-4000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