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齿轮链条的装配工艺

楼主(2016-06-16):
前些日子我有接触到齿轮装链条的工作。
由于没有什么经验,将链条链接起来时非常困难,好几个人分左右一起来拉链条链接,我觉得好费力,我想应该有更加简单的方法吧,在此向各位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链接链条?

后来我有尝试用铁丝扭来链接链条,但是我觉得还是蛮费力的,还有更加合理的方法吗?或者是我的装配工艺有问题,你们有资料分享吗?在此先谢谢了!

还有一点就是链接好链条后,链条的张紧度问题,之前一台就是说用久了,链条松了,然后我们去把链条收紧了,结果又出问题了,最后轴给拉弯掉了,也就是说明我们链条又收的太紧了!那怎样的松紧度才合适?求经验与相关工艺资料。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复,好痛苦,知识啊

网友:
什么叫齿轮装链条?

网友(点评):
看得出楼主是现场操作者,接触机械不久。

网友A:
链条没必要拉直!松边要有适当的下垂量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0P8aJh6fxZSVHwC80Fq

网友(点评):
链条圈垂直于水平面可以有松边,链条圈平行于水平面呢?

网友B:
楼主先说一说是什么场合用链条,链条类型和规格怎样,链条圈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说一说是什么场合用链条,链条类型和规格怎样,链条圈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

我们 用的是套筒 传动链,   链条圈是水平放置的,两端头带上齿轮  ,链条宽度是35的

网友(点评):
链条圈水平置放,链条要有有效的支承。链条有重量,在两点支承之间必然有下垂,拉不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没必要拉直!松边要有适当的下垂量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5-Xl48oADW4R-F_4hP9YV1ov7PJbAW ...

谢谢资料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说一说是什么场合用链条,链条类型和规格怎样,链条圈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

账号等级不够,不能点评,在这回复吧
“松边要有适当的下垂量”这话太绝对了,没有把张紧轮张紧的情况放进去

至于水平布置的链轮,很少见到,似乎只能用涨紧轮解决松边。这种工况下单侧内链板似乎容易磨损。

网友(点评):
链条圈水平放置,在用输送链的时候很常见。

网友:
一端要安装张紧装置,链条下面要有导轨托着。

网友:
链条太长,特别是多排链条,两端的链轮如果是固定的,那就很难装。最好是有一端链轮可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