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器功率计算

楼主(2016-06-16):
计算搅拌器主轴功率是:P=Kd5N3ρ。K是与搅拌雷诺数有关的功率准数。有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给点经验和建议,K值和雷诺数怎样取值。
谢谢!

网友:
雷诺数是需要根据转速、密度和粘度计算的;算出来后再根据选择搅拌桨叶的形式对应的曲线选择K值

网友(2022-07-06):
功率因数,是用永田公式计算。我就是搞这个的,就是刚用这个网站还不知道怎么上传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