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引导六轴机器人的精度讨论

楼主(2016-06-16):
向大家讨教个问题,1、使用视觉引导六轴机器人的定位精度可以做到多少?这里不考虑夹具、倒角的辅助定位。
2、视觉固定在台架上和固定在机械手臂上精度哪个更高?
3、是否能实现使用视觉引导机器人抓取具有六个自由度的物体?
坛子里大侠多多分享下经验,最好能列举实际运用的列子,和两者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也属于没头没脑的问题,估计也没有谁详细解答你了,

一种是粗定位,就是把东西摆正了,精度大概几毫米之内,再高,系统复杂,

粗定位以后,用高线数的CCD可以精确定位,精度到‘丝’,具体是多少,跟你设计有关,安装也有很大关系,因为系统振动就影响这个精度,

再高了,要用复合类型,就是CCD跟其它检测器件协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属于没头没脑的问题,估计也没有谁详细解答你了,

一种是粗定位,就是把东西摆正了,精度大概几毫 ...

998大侠,其实我要表述的是:使用视觉拍物体,得到一个空间位置比如物体中心,传输给六轴机器人去取,机器人走到的这个点与实际物体的中心的偏差在多少范围?

因为现在有个案例使用200万像素基恩士相机配和六轴机器人进行抓取,偏差达到了毫米级,感觉超出了我的预期,本以为机器人重复精度2丝,配合视觉算上一个数量级,到20丝左右,现在偏差就是太大了。所以问下大家使用的情况。

手册上说:视觉向导机器人 (VGR) 优势
  • 减少昂贵的高精度固定设备

网友B:
一旦视觉将定位数据传给机器人,机器人到达这个点的精度很高,关键是视觉识别的精度有多少。
自然光相机的精度,受照明,对比度,等的影响很大,要降噪,
所以,我觉得一般在视觉引导的基础上,还要增加二次机械定位。
高和低是相对的。同一相机对不同物体的识别精度也不同。

网友C:
1、使用视觉引导六轴机器人的定位精度可以做到多少?这里不考虑夹具、倒角的辅助定位。

——》这个应该是视觉精度(像素)和机器人的精度的综合。
2、视觉固定在台架上和固定在机械手臂上精度哪个更高?
——》视觉固定在台架上精度比在机械臂上高,机械臂是动的,有振动 有影响
3、是否能实现使用视觉引导机器人抓取具有六个自由度的物体?
——》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使用视觉引导六轴机器人的定位精度可以做到多少?这里不考虑夹具、倒角的辅助定位。

——》这个应该 ...

第一个问题这边现场状况是200万像素相机,现有位置,单个像素对应长度0.04mm左右,基恩士售后说要考虑误差,一般乘以5左右,那也就是20丝,实际把这个坐标传送给六轴时,因为坐标系换算的问题,六轴机器人误差范围达到了毫米级别,这个现象正常吗?

网友(点评):
机械臂的原点相对于摄像头的坐标是否足够准确?

网友(点评):
cosxuan 问得对你相机和机器人做9点矫正没,坐标要统一。

网友(点评):
做过九点标定,也通过四点法找工具坐标系原点,可结果还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使用视觉引导六轴机器人的定位精度可以做到多少?这里不考虑夹具、倒角的辅助定位。

——》这个应该 ...

第三个问题就是空间里的物体,有没有3维相机能够捕获,输送数据给机器人抓取

网友D:
这个是概念性不清的问题!相机取的是理论位置,然后告诉机器人去取,这是定位精度的问题。误差能控制在2mm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旦视觉将定位数据传给机器人,机器人到达这个点的精度很高,关键是视觉识别的精度有多少。
自然光相机的 ...

您好,相机如果配上闪光灯,给予足够的曝光,是不是就不受外界光线的影响,在拍摄出来的图片去分析是不是会更准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概念性不清的问题!相机取的是理论位置,然后告诉机器人去取,这是定位精度的问题。误差能控制在2mm ...

2mm,你确定吗?那就基本是个粗定位,靠夹具二次修正了。 2mm还是蛮不可思议的,怎么会这么大的?

网友:
问两个问题,1、大侠的系统,相机是固定的还是在机器人上?
2、大侠的这个精度是怎么测的。

网友E:
可以先回答一下LZ的第二个问题:视觉固定在台架上和固定在机械手臂上精度哪个更高?
是这样的,相机固定在机械臂上,由于趋近的过程中,相机的看到的特征会越来越小,检测难度加大,精度是会降低的。不如选择合适位置时的固定相机的精度高。
LZ第三个问题:是否能实现使用视觉引导机器人抓取具有六个自由度的物体?
LZ指的六自由度物体是指,空间任意位姿的物体?还是位姿大致规则,仅仅是在某些方向上有角度或者位移的偏差呢?

网友D:
为什么机器人多用示教?示教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对机器人具体精度应用有很好的指导。

网友(点评):
示教仅仅需要重复定位精度高就可以了,而自由编程,还要求定位精度要高。

网友:
机器人抓取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先回答一下LZ的第二个问题:视觉固定在台架上和固定在机械手臂上精度哪个更高?
是这样的,相机固定在 ...

空间任意姿态,找到固定特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空间任意姿态,找到固定特征

这种情况和你的检测策略有关,既然你使用的是六自由度机械臂,那么可以根据看到的图像,不断调整对准的位姿,进行对正,对正后再进行抓取操作。

网友:
第一条没做过,不说了。
第二,相机定位精度跟距离有很大关系,装在手臂上定位高一点,看过很多视频也是装在手臂上进行定位的。
第三,要看相机的辩识软件怎么样了,一般位置辩识定位可以做得准,而姿态比较难辩识得准,通常零件姿态变化不是很大情况比较好点。
另外坐标换算数学上的东西几乎没误差的,误差的大头是相机的辩识定位误差,还一点就是机器人从定位点走到工件这段距离的绝对距离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和你的检测策略有关,既然你使用的是六自由度机械臂,那么可以根据看到的图像,不断调整对准的位 ...

就是不清楚市场上有没有相机能够捕捉计算到零件的姿态,并引导机械手准确抓取

网友F:
相机拍照获得的定位坐标系和机器人的坐标系,他们之间转换是否错在问题,根据你提供的相机和机器人的精度,不太会出现2mm的误差,建议你先办相机和机器人的精度测试一下,然后检查二者之间的坐标的转化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机拍照获得的定位坐标系和机器人的坐标系,他们之间转换是否错在问题,根据你提供的相机和机器人的精度, ...

相机一个像素对应4个丝,机器人工具坐标系为夹具中心,这个中心是个估值,方法1靠3D数模直接量出,方法2是四点发测出,但是两种方法都试了,都不太准。

问下判断被测物角度和位置 ( 被测物为3自由度 xy移动,绕Z旋转),是否一定用六轴机械手的工具坐标系进行换算?一般你的经验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1 可以这样试下,夹具夹好工件后用4点法对出工件上确定的点,然后再减去这个点到中心的差值,从而得到夹具中心点tcp值填进去。 2 只有三自由度变化的,可以直接相机装上面识别工件到工件坐标系零点的位姿,直接输

网友(点评):
只有三自由度变化的,可以直接相机装上面识别工件到工件坐标系零点的位姿,直接输给机器人走工件坐标系。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用一块大板作为基准,把机器人,视觉,工作装在同一个基准上,然后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清楚市场上有没有相机能够捕捉计算到零件的姿态,并引导机械手准确抓取

大侠,你其实也是才接触这一块吧,具体工作也不一定是由你负责。如果你想找硬件,可以查查远心镜头的相关资料。软件方面,可以多查一查国外的资料,德国有不少做视觉识别软件的公司,做的都很不错,可很容易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机器人多用示教?示教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对机器人具体精度应用有很好的指导。

螺旋线大侠所说甚是,可大多数机器人厂商只提重复定位精度而不提定位精度,让客户以为只用重复定位精度就OK

网友(点评):
和做齿条的聊,老是强调精度,精度,说10级就足够了。俺说,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做这个的做不好的原因。10级铣制和6级磨制,不单单是精度上的差别。

网友(2016-11-30):
偷懒就用逼近,精度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这边现场状况是200万像素相机,现有位置,单个像素对应长度0.04mm左右,基恩士售后说要考虑误 ...

慢慢体会中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也想弄一个来玩玩。我想问楼主,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在珠三角洲工作?
我就想要一个二轴或三轴的机械手。我的QQ656338656,

网友(2017-02-01):
误差能控制在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