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轮怎么装配

楼主(2016-06-16):
从米思米调出来的伞齿轮,请问设计画图时怎么装配?轴可以对齐,但上下和前后方向怎么知道了?调试的过程中如何调齿轮的间隙?还是设计成位置可调?
有什么软件可以调成套的齿轮吗?SW可以吗?

网友A:
传统的装配方法, 是在齿轮底部加间隙调整垫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装配方法, 是在齿轮底部加间隙调整垫片的

你们都搞错了,我的意思画图的时候如何装配

补充内容 (2016-6-16 17:37):
那伞齿轮分度线怎么画

网友(点评):
我会在伞齿轮分度线的交点上做个点,装配时两点重合就行了

网友(点评):
那伞齿轮分度线怎么画

网友(点评):
多翻翻设计手册,就会知道那点在哪里

网友B:
画图装配和生产装配,都是把齿轮背面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图装配和生产装配,都是把齿轮背面对齐

我也知道对齐,关键是伞齿轮怎么对齐,对齐什么东西,怎么算

网友:
画伞齿轮的时候,是有一个顶的,类似于圆锥的锥顶,两个锥顶重合。

网友C:
不要只会从配件库里调出,至少应该懂得这些东西如何设计和制造出来。
按需要的伞齿轮参数,自己建模做一个,就不会问这个帖子里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搞错了,我的意思画图的时候如何装配

补充内容 (2016-6-16 17:37):

那伞齿轮分度线怎么画

网友(点评):
这个点通过齿轮的参数计算出来的,看下机械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只会从配件库里调出,至少应该懂得这些东西如何设计和制造出来。
按需要的伞齿轮参数,自己建模做一个 ...

能否加一下QQ或者微信

网友D:
看楼主的内容,估计楼主真的不知道伞齿轮的那不到五个的基本参数。。。对受力情况的了解就更不用提了。。。

又想起Inventor的陈老师那句话:搞设计的,有两种:造型派和设计派。

楼主,目前连造型都有困难。。。

楼主应该有个正确的学习方法!

我大学时的老师有句我一辈子不会忘的名言:

学到什么固然重要,学到学习的方法更加重要。

楼主要拿来用什么东西,首先得弄明白那是啥。

一把枪放在那里,门外汉会说真帅气。会打枪的,才会考虑那枪能不能打得准,后坐力大不大,故障率高不高。

这就是一道门儿的内外人心态的区别。

一辆新款SUV摆在那儿,

门外汉会说:嘿!这是今年新款车,还带LED日行灯呢,真漂亮。

懂车的会问:是承载式的,还是非承载式的?适时四驱还是分时四驱?带不带差速锁?买了后得先把前杠给换了。
                   如果是老款的所谓“更新”款,还会说这个新款的那块儿的变更,真不如4年前那个款有男人味儿,娘娘腔了。看来这款,不是给我等人准备的。。。

网友(点评):
学到什么固然重要,学到学习的方法更加重要——教授真乃人生导师,点赞!

网友(点评):
学过日语的应该知道新编日语。这本教科书的主编谷学谦大师70来岁还给我们上课时说的。如今已经90大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内容,估计楼主真的不知道伞齿轮的那不到五个的基本参数。。。对受力情况的了解就更不用提了。。。 ...

大侠,苦口婆心啊

网友:
一般记住 装配距离 就知道那个点在哪了,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
学到什么固然重要,学到学习的方法更加重要。

网友:
机械装配

网友:
装配并模拟运动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是我,找全工件尺寸,好像不涉及画不出来的问题,至于配合,你实际工作是怎么用的就怎么用呗,你实在找不着就用基准轴找配合,尽早改行,水太深,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只会从配件库里调出,至少应该懂得这些东西如何设计和制造出来。
按需要的伞齿轮参数,自己建模做一个 ...

老师,您好,的确是这样,按照参数画一个,然后装配的时候画基准线,按照基准线装配就可以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必不可少,对以后很有益处!

网友:
那我估计我应该属于造型派?我怎么感觉连造型派都算不上,复杂曲面的造型课程还没学完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对齐,关键是伞齿轮怎么对齐,对齐什么东西,怎么算

伞齿轮分锥点草图点重合;齿轮端面交角按设计角度配合。还有你的齿轮轴的安装为同心配合。一一对应就好。

网友:
分度圆相切

网友:
锥齿轮用的少,学习学习

网友:
正交锥齿轮配合,先根据分度圆与节锥角计算出锥距(即分度圆所在的位置),并以此三要素(节锥角、分度圆,锥距)确认两轴心的相交点,然后点点配合。这种计算相较于目前绘图软件的普及情况,很简单。

前面有人提及两圆相切(分度圆),有道理,但说法很笼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内容,估计楼主真的不知道伞齿轮的那不到五个的基本参数。。。对受力情况的了解就更不用提了。。。 ...

说的好。。。

网友:
先把齿轮轴定位,再装上齿轮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伞齿轮分锥点草图点重合;齿轮端面交角按设计角度配合。还有你的齿轮轴的安装为同心配合。一一对应就好。

问题的关键就是伞齿轮分锥点草图点不知怎么画,我的模数是1,20个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的关键就是伞齿轮分锥点草图点不知怎么画,我的模数是1,20个齿

那就先看看齿轮设计手册,关于锥齿轮的一章

网友:
学到什么固然重要,学到学习的方法更加重要

网友F:
分度锥顶点重合:

网友:
要了解原理,会设计选择型号,计算出距离。

网友:
确实是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伞齿轮分度线对齐。

网友:
真是及时

楼主(2016-07-16):
引用 网友F:
分度锥顶点重合:

请问分度锥顶点怎么找?怎么算?

网友(2018-05-17):
SW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