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截面惯性矩疑问,是32还是64

楼主(2016-06-16):
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二(软件应用不熟,有一些符号不能完整标出,不知道能不能表达清楚意思)

网友A:
32是极惯性矩,64是惯性矩。去看看两个关系就知道了。你图里面画的就是极惯性矩,所以是32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明白你想问什么了,Ix+Iy=I,Ix是64,I是32

醍醐灌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是极惯性矩,64是惯性矩。去看看两个关系就知道了。你图里面画的就是极惯性矩,所以是32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