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行业(非汽车)电阻焊电极自动修磨,请教

楼主(2016-06-16):
最近,要做自动点焊机上增加焊针自动修磨方案,焊针直径1.8mm,两根并列,中心间距2.5mm左右,材料钨铜,修磨焊针端面,加范围很小,5mm不到。
对磨不熟,有些初步设想,加个小型砂轮机,配小砂轮,圆砂轮用周向磨削,焊针除了进给,还要切向运动,会不会有毛刺,而且焊针有15mm伸出,会不会弯曲?另外,普通砂轮能装碗形砂轮吗,端面跳动会不会过大?这样可以用砂轮端面加工,焊针一个进给运行就行,毛刺会不会好点?碗形砂轮使用要点,怎么修整?气动打磨机配碗形砂轮呢,其优点是很小巧,不占体积,但端面跳动不知道怎样,价格更高?
请大侠们指点。附网上的图片。有好的微形砂轮厂家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接触到的电阻焊电极修磨都采用自制刮刀工装修整。

不知能否用砂轮磨

网友(点评):
刮刀修复是对的。刮刀是中心开孔的齿轮。淘宝上有手持式的。这个没有必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到的电阻焊电极修磨都采用自制刮刀工装修整。

不知能否用砂轮磨

谢大侠。不知大侠所说的是否电子行业的小焊针,还是汽车行业那种大焊针。之前了解了下汽车行业的自动电极修整器,刀片是这样的。另外,大侠说的刮刀有动力旋转?@害怕伏枥

楼主:
@害怕伏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大侠。不知大侠所说的是否电子行业的小焊针,还是汽车行业那种大焊针。之前了解了下汽车行业的自动电极 ...

没有接触过钨铜材料。看介绍,钨铜中铜的含量为8%。铜材料因为会粘附在砂轮上,不适合用磨削工艺。
钨铜中虽然铜含量低,磨削时铜成分会不会出现粘附现象,似乎需要找到权威结论或者自己做个试验。
应该确认钨铜可以采用磨削工艺才能考虑首楼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触过钨铜材料。看介绍,钨铜中铜的含量为8%。铜材料因为会粘附在砂轮上,不适合用磨削工艺。
钨铜 ...

谢害怕前辈,这家公司是专业做电极,其介绍中有磨的钨钢电极,具体是什么砂轮不知道。

网友:
大的电极焊接面可以车削

网友C:
点焊机的电极不方便在机台上磨,大多是取出磨好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焊机的电极不方便在机台上磨,大多是取出磨好备用。

谢大侠。现在就是要增加此功能,考虑怎么实现。

网友(2017-08-29):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项目,你用什么方式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