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床上车内螺纹,最小能车到什么规格

楼主(2016-06-16):
想请教下各在车床上车内螺纹的话,最小能车到什么规格。

网友:
M16我认为是极限了

网友A:
M5表示无压力的飘过,长度10牙以内,M3也可以车,但是只能达到能旋入的精度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5表示无压力的飘过,长度10牙以内,M3也可以车,但是只能达到能旋入的精度级别。

长见识了,请问是用刀粒了还是手磨刀?像车M5这种规格的话,需不需要特别的夹持装置了?

网友B:
为什么要车儿不攻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车儿不攻牙呢?

不是不攻,只是想了解下,一般多少规格以下就攻牙,能在车床上车还是车好。

网友C:
我车过M6双头内螺纹,也就是导程2,内螺纹长度10mm,材料是Cr18N9T,军工上用的。

网友D:
40多年前,准确的时间是1971年,在一台上世纪20年代的最大车削600直径的皮带车床上,制作洛氏硬度计上的HRB压印头。
压印头体一端是直径6.35,公差h6的柄,另一端有个M6*0.5的外螺纹,螺纹前端是60°圆锥,顶头有直径1.588的坑;和它旋合的是有M6*0.5内螺纹、60°内锥和内锥前头的1.5孔。一颗直径1.588的钢珠和他们组合成完整的压印头。
所有刀具用白钢条手工磨出。

网友(点评):
大床干小活,,,,厉害。

网友(点评):
现在有刀具刃磨手艺师付越来越少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车过M6双头内螺纹,也就是导程2,内螺纹长度10mm,材料是Cr18N9T,军工上用的。

感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多年前,准确的时间是1971年,在一台上世纪20年代的最大车削600直径的皮带车床上,制作洛氏硬度计上的HRB ...

感谢前辈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PT1/2的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见识了,请问是用刀粒了还是手磨刀?像车M5这种规格的话,需不需要特别的夹持装置了?

手磨刀,一般使用硬质合金铣刀柄手工磨出来的,白钢刀只适合车铜铝塑料之类的材料,车铁类材料耐用度很低(公司只有水货白钢刀),硬质合金刀杆抗颤振能力比白钢强很多,使用金刚石砂轮磨出来很好用。这种级别的标准刀(专业刀具厂家的刀)也是整体式的,不存在使用刀片的,有卖,不过会比较少吧。毕竟这么小攻牙比车牙成本要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磨刀,一般使用硬质合金铣刀柄手工磨出来的,白钢刀只适合车铜铝塑料之类的材料,车铁类材料耐用度很低 ...

谢谢解答及分享经验

网友:
3楼的话很让人长见识啊。。。。。
一般正常的M8以下就钳工攻丝了。

网友:
现在刀具技术已经大大提高,我们公司用伊斯卡的螺纹刀具,最小可以车M4的内螺纹,不过原理和以前一样,刀头的材质由高速钢变成了硬质合金或高速钢涂层;手工磨削变成了机器磨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