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在什么情况下会出错?

楼主(2016-06-16):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机器(锁螺丝机)出到客户那里出现死机的情况,然后我们给客户换了台新机,过了一周又死机!而第一次出问题的机器出到另外的客户又没问题了,有几点情况说明下:
1、两台机是同型号的,所用配件完全一样,
2、PLC(松下60T)的程序都用好几年了,一直没出问题(出现死机是第一次)
3、这种型号与配置的机,我们几年内出了差不多1000多台,第一次出现死机。
 我想请问下大家,PLC的程序在哪些外部条件影响下可能会出错?比如接地?
干扰?等等,谢谢了!

网友:
设备接地不良

网友(点评):
接地不良也会影响PLC出错吗?好像这家客户那边确实没接地的

网友:
先检查一下线路吧,,上周我们的设备出现异常,,处理了一周,,吧整个设备都拆了,还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把私服的线路检查了一遍,,发现0V居然似接触非接触的情况,,用螺丝刀拧紧,,瞬间海阔天空了==、

网友(点评):
伺服线路接触不良应该只是一个伺服不动作吧,我们机器死机后,按复位都没反应,只有断电后重启才行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的,有时会死机,不经常,每次断电重启就好了,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程序本身没问题的话,多半是某个点的接触不良

网友:
电机卡顿 ,伺服驱动器 报闸 。

机器抖动, 造成 程序 漏步或 锁死。

楼主:
现在只能当机器是水土不服了,机器拉回来测试后OK直接卖给另一客户,目前无任何不良反映,

网友(2016-10-07):
亲身经历,欧姆龙CP1H  PLC ,没有接地干扰导致PLC出现致命错误死机,设置程序运行都能出错,动作不对,好像也影响到了扫描周期了。后来把地线接到了消防管道上,问题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