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加工中心攻牙断丝锥的问题

楼主(2016-06-16):
在加工中心上使用扭力过载攻牙刀柄怎么用啊
编程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i没用过这种刀柄,买了一个不懂用,攻两个丝锥就断了!
哪位师傅指导下,还有点不明白他的过载原理
我用的攻牙指令
M6 T6
N7568 G0 G90 G54 X21.5 Y32.5  S700 M3
N7570 G43 H6 Z25.
N7574 G98 G84 Z-12. R2.Q2. F0.7
N7576 X61.5
N7578 X21.5 Y-32.5
N7580 X61.5
N7582 G80

N7586 M5
N7588 G91 G30 Z0.
N7590 G28  Y0.
N7592 M30

我用的是这种类型的攻牙刀柄

网友:
小的丝攻要调节扭力,夹头上面有两个小孔,有配的专用扳手,调松点,具体松紧自己慢慢调,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M4的螺纹转速700 是不是太快了
你这种夹头也不好
常用的不是有弹簧夹套吗

网友A:
转速太高了。铝件做M4还是螺旋槽我才敢开700。24L快切钢通孔,用OSG镀钛都是500

网友B:
加工中心就没必要用这种夹头,普通的ER夹头足够了
请注意,一定一定一定要打表,别听那些水货说,什么铝合金不用打表,什么打表5个丝以内可以用.

偏差不应该超过0.01mm,超过换夹头或者刀柄
偏差不应该超过0.01mm,超过换夹头或者刀柄
偏差不应该超过0.01mm,超过换夹头或者刀柄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另外,转速700实在是太低了

M4铝合金这样的,我一般都1200-1500攻丝

网友:
好处是保护了丝锥,坏处是攻不到位置。这个东西就是手电钻的那个扭力原理。经常用带扭力手电钻的钳工都知道的。程序上的转速太高了。平时我们都是不到100的速度。记得有的加工中心还有扭力报警功能。所以没有必要用扭力刀柄。

网友(点评):
等加工中心扭矩报警估计4个的丝锥都断了几箱了,

网友:
你好像参数不对吧!F=sX螺距

网友(2016-07-18):
实际经验告诉俺,转速过高最容易断丝锥了。

网友:
不是有刚性攻丝指令M29吗!要什么过载刀柄啊!攻铝件都是1000多转。而且都不用夹紧,放上去自动找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高了。铝件做M4还是螺旋槽我才敢开700。24L快切钢通孔,用OSG镀钛都是500

是转速太高了,楼上有说攻铝的,我这用常规的弹簧夹头,M5的攻铝都是用的1000,1200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转速太低,M6加工刚件,放到S=1000以上。

网友:
那上边有个螺丝口,可以调整的,最好找个废零件在钻床上试试,边试边调整,调整到扭力过大就打转的状态最好,让后再安装到加工中心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就没必要用这种夹头,普通的ER夹头足够了
请注意,一定一定一定要打表,别听那些水货说,什么铝合 ...

学习了,我一般铰刀才打表。也经常碰到丝攻断的情况,看看这样好使不。

网友:
转速进给合理的情况下,丝锥买好一点的,切削液也很重要,黏刀就会断,这个刀柄是保护丝锥的,轴向和过大扭力都会保护

网友(2016-12-09):
试试加一个G95每转进给看看,还要充分润滑。

网友:
1,换ER夹头;2,螺旋刃丝锥;3,多孔连续攻丝时视情况中间暂停清屑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楼主说什么材料呢

网友:
本人认为是你的扭力刀柄没有调整好,何为扭力刀柄,就是扭力过大可以保护丝锥不断,所以你可以将扭力刀柄调整到扭力稍微一大就空打转那个位置,你可以仔细找一下上边应该有调整螺钉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丝锥呢 真是的,螺纹铣刀这么好的东西没人用!插进去 转一圈,退回来,就完事了!断了也不怕 直接取出来!

网友(2017-07-16):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丝锥呢 真是的,螺纹铣刀这么好的东西没人用!插进去 转一圈,退回来,就完事了!断了也不怕 直 ...

因为贵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就没必要用这种夹头,普通的ER夹头足够了
请注意,一定一定一定要打表,别听那些水货说,什么铝合 ...

请问一下,这个跳动0.01MM以内,是指丝攻的夹持部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跳动0.01MM以内,是指丝攻的夹持部位吗?

一般是打丝攻伸出来的一丁点圆的地方

网友:
F0.7有问题

网友(2017-08-17):
700转讲道理真心不高 丝攻我们线速度一般8-12米

网友(2017-12-02):
你的编程数据不对吧!转速和进给不匹配

网友(2020-05-16):
用挤压丝攻比比较好。

网友(2020-06-15):
转速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