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及负载惯量的问题

楼主(2016-06-16):
伺服电机的惯量为A;
选了中空旋转式减速机,减速机本身的惯量比较大,为B;(减速比为10)负载的惯量为C;
问题是:算伺服电机的惯量比时,要把减速机的惯量B除以减速机的平方吗?
也就是转换到伺服电机轴上的惯量是(B+C)/100还是B+C/100?

网友:
保险的话,用B+C/100。认真的话,把B分解到每个旋转构件上,从头到尾分别计算。

网友:
减速机的惯量都是换算到输入轴的,所以惯量比是(B+C/100)/A。

网友(2019-07-09):
行星减速机的惯量也这样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