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材SUS 316

楼主(2016-06-16):
最近有接触到材质是易切削SUSS 316的机加工异型螺母,没有做表面处理,之后发现盐雾测试过不了24H,询问了供应商,有提到说是这种机加工的不锈钢不做表面处理很容易生锈,当时比较赶就没往下问,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有了一些想法,盐雾不过猜想如下:
1、可能是由于氧化层加工时破坏,表面附着粉尘等;
2、加工、存放过程的铁污染,形成原电池,我也想过是不是刀具或者夹具是碳素钢导致的。
现在想想好像也不对,来咨询一下大家的意见,问题如下:
1、是否机加工不锈钢不带表面处理的情况下都会如此;
2、316我记得是有分易切削的还有硬化的还是什么的。。。
3、盐雾测试不过的原因。
本人接触的多是塑胶,对钢材这边的可以说是完全不懂。。还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PS:后来客户用了SAE10B21+表面镀镍替换了316。

网友:
不锈钢需要做钝化处理,才能生成致密均匀的氧化膜,耐盐雾性能好

网友:
我用过的是316L,焊接部分经过热磷酸也没出现过生锈、腐蚀严重的现象,楼主的316会不会买来就有质量问题。

网友:
316和316L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百度:
1.  牌号差异
      316牌号  0Cr17Ni12Mo2 (老牌号) 06C17N12M2(新牌号)
      等同于 美标TP316、日标SUS316,简单来说就是316材质

      316L牌号  00Cr17Ni14Mo2(老牌号) 022C17N12M2(新牌号)
      等同于 美标TP316L、日标SUS316L,简单来说就是316L材质

2.  成分
316
C≤0.08,Si≤1.00,Mn≤2.00,P≤0.035,S≤0.03,Ni:10.0-14.0,Cr:16.0-18.5,Mo:2.0-3.0。
316L
C≤0.03,Si≤1.00,Mn≤2.00,P≤0.035,S≤0.03,Ni:10.0-14.0,Cr:16.0-18.5,Mo:2.0-3.0

3.屈服强度
316    210(N/MM2)
316L  180(N/MM2)

4.抗拉强度
316    520(N/MM2)
316L  480(N/MM2)

网友:
经常买热水壶,电饭锅,茶杯等厨用具,想用316L的,可普通超市没有,最好304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