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铣削动力头是做什么用的,能实现什么功能,是机床上的部件吧。

楼主(2016-06-16):
一个三维装配体,称作是铣削动力头,向各位前辈请教这是做什么用的,起到什么作用,是怎样运动的。

网友:
看没人回你我就回吧
一个三维装配体,称作是铣削动力头,向各位前辈请教这是做什么用的
答:既然是铣削动力头就是铣削加工的动力头
起到什么作用?
答:铣削加工
是怎样运动的?
要么它固定工件动,要么就是它动工件固定~
还有亲你是学机械的吗?

楼主:
好像组合机床上经常用这个

网友:
看不太懂,后面直连电机吗、

网友:
非标机子上用的很多

网友A:
铣削动力头是用在组合机床上的,非标 设计经常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削动力头是用在组合机床上的,非标 设计经常选用。

对22厂很了解?

网友:
厂里有台大隈的车床带动力头功能
打个比方说车床上也能完成一些加工中心上的工作
减少装夹吧我想

网友(2016-09-13):
不论是大隈 还是其他机床上的动力头 几乎就是个鸡肋,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有什么用处呢,无非就是点孔,攻丝,想铣削的话  急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