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机构快速时机床抖动厉害怎么办

楼主(2016-06-16):
我们公司做非标设备,上面有三维机构XYZ三轴,三维机构不是特别大,大致为300mm,我们做动作的时候还不是联动, 停时机器因为三维惯性抖动厉害,三维机构为20公斤左右,电机为三菱200.200.400瓦三个,想问下各位大侠可以从软件上解决抖动问题吗?

网友:
加速度和加加速度

网友:
增加减速时间,适当调整增益参数,

网友:
如果机构没问题,那肯定是伺服器参数没设置合适

网友:
是否太快了?

网友:
是电机抖动还是机构抖动?对于数控移动机构来说,惯性是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为克服其影响,作为移动机构基础的构件必须具有相当的结构刚性和质量。3D打印机,铝型材搭的机架不可能提供快速打印能力,原因就在于机架无法承受机头变速、换向时的惯性力。

网友:
不够厚重,不够敦实。。。

非要单薄?非要轻盈?那只能多用用三角了吧。

网友:
可以调节伺服电机的升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