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应急制动

楼主(2016-06-16):
求关于汽车应急制动的详细说明,还有为什么说在应急制动时,后轮一般都将抱死拖滑

网友:
你得多看行车动力学杂志影片,俺是学生时看杂志玩摇控车体会的

网友:
不会开车,
但既然是急刹车,后轮为什么抱死?
前轮不抱死是为了转向避让.

网友A:
你说的是ABS吧,骑车防抱死,如果紧急刹车一下子抱死,那抱死以后就成了纯滑动,如果不抱死,还有动力输出,那在减速的过程中还有一定多个动力沿着动力轮子的方向,一楼的图很到位,我是学车辆的,这个是大一就学的基础东西。

网友:
汽车制动时,发生两个相互摩擦现象。一个是制动器对车轮,一个是车轮对地面。当制动器对车轮的制动力矩大于地面对车轮的摩擦力矩时,车轮不再转动,称之为车轮抱死。车轮抱死后,轮胎在地面上滑动,失去横向摩擦力,也就失去了对方向的控制能力,非常危险。汽车制动时会出现一个“点头”现象,即车头下沉、车尾上翘,原因在于汽车重心高于制动力作用线,制动力发生时形成一个促使汽车向前翻转的惯性力矩,为平衡这个力矩,前轮负荷增加、后轮负荷减少,这个现象叫轴荷转移。由于摩擦力等于正压力与摩擦系数的乘积,后轮轴荷减少,摩擦力跟着减少。也就更容易发生抱死现象。制动力的分配与调节是汽车制动系统设计的重要课题,传统上有机械的轴荷感应机构,现在有数控。
ABS——AntiBlock System,自动检测制动时车轮转或不转,发现车轮不转时瞬间释放制动系统压力,再以极快的速度重新建立压力,保证车轮处于转与不转之间的状态,研究证实,车轮与地面间在此时具有最大的摩擦系数。制动效果和方向稳定性都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主,还是得先弄明白一下吧。应急制动和抱不抱死还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车辆的制动,大概有正常行车制动、紧急制动、驻车制动和应急制动。

前三者,属于车辆本身的常规制动系统没有故障的情况中制动车辆,而应急制动,意思就是常规制动系统有故障了,应急采取其他方法来制动车辆。

常规制动:没事儿就别猛踩刹车。虽说菊花开了,也都是捅过来的有责任,但毕竟自己的菊花确实是开了。。。
          车辆上,除了刹车踏板,还有一个可用于刹车的玩意儿,那就是发动机和齿轮箱。
          就算是自动换挡车辆,长距离下陡坡,为什么要挂入低档模式?就是想让发动机起到刹车作用,踩刹车的次数和时间,以免刹车片或盘或毂过热而失灵。
          这里,除非玩漂移之类的,手刹就在一边晾着了。

紧急制动:遇到紧急情况,无法采用常规制动时,只好猛踩刹车的情况。(意思就是,没时间考虑菊花开不开了。。。)
          外国的情况不清楚。在中国,车辆上普及ABS系统之前,早就有了极其普遍的“点刹”这种刹车方法,这个不需要研究证明了吧。ABS,只是把原来是人干的事儿,让车辆自己来了而已。我自己开车,是永远关闭ABS系统的,那玩意儿很烦人。我喜欢我的车我自己控制。ABS,还是留给嫩手们用吧。

驻车制动:车辆长时间停止状态时防止车辆自己溜走的制动。
          1)长时间等红灯。看见那个数字还在90几那里蹦跶呢,你还用脚踩着刹车等等绿灯?太傻了吧。。。
             还是手刹一下吧。在抗用的腿儿,毕竟还是你自己身上长着的玩意儿,又不是你雇来的员工,能休息时还是多让他休息一下吧。
          2)车辆停止、发动机熄火、驾驶员离开车辆前对车辆采取制动措施。
             手刹是不会忘了吧。
             手排挡的车辆,容易忽视的是,留在挂空挡走人。尤其在斜坡上长时间驻车,只用手刹而留在挂空挡状态,对手刹系统的寿命影响很大。有些良心点的车辆使用说明书上,也明确注明着呢。
             我经常开车到山里去发疯,这就免不了在斜坡上驻车的情况了。
             我的习惯是:熄火--车头朝上时挂一档、车头朝下时挂倒档,稍微松一下脚刹,让车溜那么几公分(而不是几十毫米啊),感觉到发动机制动起作用了,再拉手刹。

应急制动:楼主说的词儿总算来了。
          应急应急,不就是应急的嘛?不就是说想用的没法用了,只好拿别的对付一下的意思吧。

          开着开着,鬼才知道怎么回事儿,反正天啊,主啊,亲娘嘞,踩刹车不管用啦!!!咋办?肿么办?啥玩意儿啊这是?啥情况啊?
     老兄,还是想办法先把车停下来再喊吧。除了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的。

     车上,除了脚踩刹车,还有发动机和齿轮箱,还有手刹也许可以救你一命。
     根据目前的行驶速度,赶紧逐步频繁地降档。跑的速度挺快的,你一下降到一档?就算我的车能挂进去,我也不干那蠢事儿。
     驱动轮的转速过低,车辆一打滑,本来不用死的也会死翘翘了。
     手刹也一样,不能一下死命地拉到头。这也是尽快去和上帝打麻将的捷径。

     遇事别乱,那就是尽快停下来车辆的同时,尽量别让轮胎打滑。因为,车辆的指向性,就靠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了。

急制动时,后轮一般都将抱死拖滑?(我去掉了“应”字儿。。。)

很简单的试验:铅笔后头不是有橡皮擦吗?没有?啥玩意儿都行,只要摩擦系数高点的,好区别前后的情况。
       你往桌子上使劲儿按住之后再拖动。
       自己分析去吧。

琢磨高大上玩意儿上的东西,不一定得在高大上的玩意儿上琢磨。因为,人家在高大上的玩意儿上采用那东西前,也许已经在我家厨房里,我老婆都用过那原理几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ABS吧,骑车防抱死,如果紧急刹车一下子抱死,那抱死以后就成了纯滑动,如果不抱死,还有动力输出 ...

车辆工程专业大一不学这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辆工程专业大一不学这些吧

那要看学校的课程设置,有些确实在大一不学专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