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款减速机?学名叫什么?谢谢

楼主(2016-06-16):
谁认识这款减速机?学名叫什么?谢谢

网友:
开关阀门的涡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
哥们你这是啥单位  我咋看着这么眼熟呐?莫非我以前在这儿干过?

网友:
阀门驱动装置(阀门减速器、阀门手动控制器、阀门手轮箱、阀门蜗轮箱,阀门控制器、阀门减速箱、阀门驱动器、阀门驱动头、阀门齿轮箱、阀门蜗轮头)

以上都是它的名字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A:
这个设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备是干什么用的。

目测喷砂房或其它用

网友B:
电动执行器,开关阀门用的执行机构,采用4-20mA信号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执行器,开关阀门用的执行机构,采用4-20mA信号控制。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