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能长期使用的不生锈水箱

楼主(2016-06-16):
请教各位怎样设计一件在环境温度40度以下长期运行,加工时24小时盐雾后还可以不生锈的水箱,谢谢各位帮忙哦

网友:
这种要求不高,使用不锈钢就好

网友:
不锈钢。如果对厚度有要求,可以用不锈钢碳钢复合板,碳钢部分做油漆防护。

网友:
玻璃钢材质就行,强度不够,内部用钢结构做骨架% G  m( o* Q4 B4 ]5 v

网友:
简易用亚克力板,胶来密封,强度结构不足,外面可以用不锈钢结构加固。

网友(2018-02-27):
不锈钢的做好后,对焊缝处进行酸洗钝化处理,应该没问题,但是还要看水中的纯净度和氯离子的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