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孔,实质上也是孔,请问学名怎么叫?

楼主(2016-06-17):
请看附图,右边这个不是孔,但某些情况下也能和孔发挥一样的作用。比如我可以把锁头的挂钩穿在里面,只要锁头挂钩别太细,那么这个“孔”和真正的孔作用相同。
请问右边这个“孔”叫什么名字呢?
谢谢!

网友:
我以前接触过的包装袋上的,可以挂在超市架子上的那种孔叫飞机孔

网友:
自己可以根据用处叫  自己命名呗,通俗形象即可!!

网友:
就是一个打破了的孔,看用在什么地方,起个形象是名字就行了

网友:
这个设计可不好

网友:
骑缝孔?

网友(点评):
骑缝的意思是一个要素分布在多个要素上,这个不能算吧

网友:
不完整孔或者开口孔吧,
学名是啥,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