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后面什么也没有的G04的功能(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6-17):
FANUC 18i-mb系统,程序部分内容如下:

N130G91G30Y0.0
N140G04
N150G91G28Z0.0M20
……
N170G91G30Z0.0
N180G04
N190G91G28Y0.0

其中有两条语句,只有一个G04,后面什么也没有,如内容中红色部分

请教:后面什么也没有的G04的功能(作用)是什么?

网友:
G04是程序暂停指令,如后面什么都没有,基本没有意义.

网友:
你把它删除了试试嘛,应该没作用的

网友:
估计是机床的反应有点问题
具体的要问机床厂家了

网友:
没用的,删了吧

网友A:
有用的,防止过切,如果没有的话,拐角处有明显的圆弧,如果有g04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的,防止过切,如果没有的话,拐角处有明显的圆弧,如果有g04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感谢大侠,我记下了,试就不能了,因为这是一个换刀程序,走圆角还是走直角都看不出来

网友B:
在这里没用

网友(点评):
在哪里有用?

网友B(2016-07-17):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没用

格式:G04 P-;或G04 X-;

  地址P或X给定暂停的时间,以秒为单位,范围是0.001-9999.999秒。如果没有P或X,G04在程序中的作用与G09相同。G09减速.

网友C:
G04X1.0指间隔1秒,而G04P1000指间隔P1000中的数字,P1000是一个变量,随时可以调整的.但是它们的意思都在执行下一段程序前需要停顿一段时间,只是时间的长短定义不同而已。
而G04后面没有东西,就与G09相同,而G09:刀具在程序段的终点减速,执行到位检查。然后执行下个程序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G04X1.0指间隔1秒,而G04P1000指间隔P1000中的数字,P1000是一个变量,随时可以调整的.但是它们的意思都在执行 ...

P1000是一个变量?不是1000毫秒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直线进给,精确停止,没有这个指令,程序就会没等到你指定的坐标点就执行下一个坐标点,如果你把一段圆弧打断成若干点的话,那么它只走起点和终点,中间的那些点就会一概而过(前提是进给非常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P1000是一个变量?不是1000毫秒的意思?

不是1000毫秒!P1000是一个变量,就是它是一个赋值的变量,你可以赋值给它。就比如刀具长度补偿H01,它不是1mm,而是一个刀具长度补偿寄存器,你在加工中心刀库对刀后将其输入.....

网友(2016-08-17):
引用 网友B:
格式:G04 P-;或G04 X-;  地址P或X给定暂停的时间,以秒为单位,范围是0.001-9999.999秒 ...

学了一招,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