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1-2015 2016beta和windows系统文件冲突解决办法

楼主(2016-06-17):
受折磨了N久 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建议硬件条件允许直接安装sw2016 SP3.O就会避免某些功能不好用和插件不全的问题。如果您是在2015.11之前安装SW,并且之后没任何改动;congratulation! 您不会遇到下面的问题,可以略过了。

与Microsoft KB3072630冲突导致了solidworks的不稳定总结Microsoft KB3072630 发布于2015年7月14号,安装或者升级KB3072630会导致微软与SolidWorks冲突,最终引起SolidWorks的不稳定。微软的更新改变了 Windows Installer,进而阻止了SolidWorks正确的执行安装(新安装,修改/修复,更新或者卸载)。我们正努力的致力于尽快在SolidWorks 2015和2016中修复这个问题,然而修复过程中请参阅以下内容以防止和改正冲突引发的不稳定。
受影响的软件SolidWorks 2011 - 2015, 和 SolidWorks 2016 beta。
症状不稳定可能会发生在软件的多个不同的功能领域,因此以下列表未必完整。已知的症状是:
  • 工具菜单中插件列表中丢失插件
  • 开启SolidWorks或者打开文件时显示错误"不能加载SolidWorks DLL: GdtAnalysisSupport.dll"
  • 录制,运行或者编辑SolidWorks宏文件时出现崩溃
  • 使用方程时不稳定
  • 开启SolidWorks或者SolidWorks Explorer出现错误: "DWG 文档管理器库文件无效或者丢失"
解决办法首先确认您是否安装了 KB3072630:

  • 在Windows控制面板中,点击Windows更新菜单。
  • 在左边面板中,点击查看更新历史。
  • 浏览已经安装的更新,检查 KB3072630是否已经安装。如果出现了 KB3072630,应该是在2015年7月14号或者之后被安装的。
  • 如果 KB3072630已经被安装在您的系统中,请根据各自适合的场景参阅推荐的方案。

重要提示:我们不推荐卸载KB3072630 ,因为它是重要的安全更新。下一步的操作,请查看以下。
重要提示: 如果您对注册表做出了不正确的改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我们建议您在操作之前事先备份注册表 这里。 我们建议您在进行以下操作的时候与IT管理员一起合作。
场景1在 KB3072630应用以后没有安装或者更新SolidWorks的用户,为了阻止问题的发生,我们建议您在安装或者更新SolidWorks之前暂时不启用KB3072630:
  • 或者是通过以下步骤 (a)-(f) ,或者双击这里KB3072630_Disable.reg。
    a. 点击 开始, 点击运行, 在打开窗口输入"regedit", 点击OK
        b. 在注册表中找到以下子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
    注意:如果这个词条不存在,请创建这个子表
    c. 在编辑菜单中, 指向新建, 并且选择DWORD Value
        d. 对于DWORD的名字, 输入"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 并且回车
        e. 右键点击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 并且选择修改
        f. 在值 的窗口中, 输入 1, 并点击OK
  • 正常安装,更新或者卸载SolidWorks
  • Solidworks安装或者更新成功之后,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 的DWORD值重新设置为0并且重新启用KB3072630
场景2在KB3072630已经应用,并且已经安装或者更新了SolidWorks的用户,其中使用本地源文件办法安装SolidWorks的用户。您的安装会倾向于不稳定,并且随后的安装会不成功。我们推荐以下办法修复您的安装:

  • 使用场景1中的步骤1
  • 在Windows的控制面板中选择程序和功能对SolidWorks进行修复安装,选择更改, 再选择修复安装,最后根据屏幕上的提示一步步点击下去
  • 在SolidWorks修复安装之后,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 值重新设置为0并且重新启用KB3072630

场景3在KB3072630已经应用,并且已经安装或者更新了SolidWorks的用户,其中使用安装管理程序安装的用户。 您的SolidWorks安装倾向于不稳定。有必要卸载SolidWorks,我们推荐以下的步骤:

  • 在Windows的控制面板的程序和功能菜单中卸载SolidWorks。找到SolidWorks并选择卸载
  • 使用场景1中的步骤1
  • 使用您的安装管理程序安装SolidWorks
  • SolidWorks安装完成之后,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 DWORD值重新设置为 0并且重新启用KB3072630

Microsoft

本主题由 tianma 于 2015-11-11 14:53 移动

网友:
谢谢,我目前没遇上。

网友(点评):
你装软件在15.11月之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