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构的问题,希望大神帮帮忙,在线等

楼主(2016-06-17):
自己做一个像模组一样可以前后,左右,上下滑动的机构,靠手来推动,求大神们帮帮忙,能画个简图最好,

网友:
照着网上的3坐标外观搭建一个,因为是手推动的,可以不用丝杠了,如果考虑到定位锁紧,就去米思米上找个锁紧配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