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橡胶减震器的一种工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6-06-17):
材质为不锈钢,长度192,里面填充的是橡胶,用来固定两个套的。量不大只有做八个。
我想问下怎么做成本最低也最好?还是只能专门开模?
谢谢各位了!(附注:实拍图有四个套筒实际做只需要两个,图纸上也是两个,壁厚4mm)

网友A:
1、图纸上的剖面填充画法不符合国标,橡胶类剖面应该用菱形网格线。
2、有可以用很简单的浇注法填充的橡胶,但图纸上没能看清楚橡胶要求。

网友B:
整个装配好后,套筒填胶完在轴上需不需要来回移动?
设备是有专用包胶设备的。
成本低点的方案,套筒填胶(不用专门开模),再加工内孔,轴压入;
另个要模具的是,轴和套做好定心,放入模具包胶再清理多余胶边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纸上的剖面填充画法不符合国标,橡胶类剖面应该用菱形网格线。
2、有可以用很简单的浇注法填充的橡胶 ...

前辈你好,第一条是的,画的不规范
第二个的话要开模吗?具体的操作方法可以说一下吗?要找什么样的厂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装配好后,套筒填胶完在轴上需不需要来回移动?
设备是有专用包胶设备的。
成本低点的方案,套筒填胶 ...

开模的说要3000多一个模具,我只要做八个。。。

网友A:
从所给图片看,像是加了炭黑的普通橡胶。
普通橡胶在没有硫化前,是像面团一样的可变形材料。用这种橡胶,应该有模具让套筒和芯轴保持同心,把条状橡胶坯料填充到套筒和芯轴间的环形缝隙,然后加压加温硫化。模具不可少,3000多也不贵。
如果是用浇注的硅橡胶或聚氨酯橡胶的话,可以做两个有透孔的薄片环定心,用工件本身当模具。
不过3种橡胶的性能有差异。要先知道你这个工件的功能、要求的橡胶性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所给图片看,像是加了炭黑的普通橡胶。
普通橡胶在没有硫化前,是像面团一样的可变形材料。用这种橡胶, ...

前辈.模具大概什么样子  为啥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