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2016草图中直径尺寸不显示∅

楼主(2016-06-17):
SW草图中直径尺寸不显示∅,如图:

楼主:
怎么调整设置?

网友:
你可以看看,一般情况下,重启就好了,主要是内存不足造成的。要是还不行就把C盘清理一下。总之,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已搞定,是图库文件缺失,补上就好了。

楼主:
GTOL.SYM  文件缺失,补上就OK了

网友:
在尺寸对话框中,在那个英文的前面选择下面那个选项框中的符号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A(2017-06-21):
引用 楼主:
GTOL.SYM  文件缺失,补上就OK了

兄弟,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补的?我瞎捣鼓半天没弄好!还是显示英文直径……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补的?我瞎捣鼓半天没弄好!还是显示英文直径……

有没有那个缺失的文件,gtol.sy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