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图纸(求助)

楼主(2016-06-17):
图纸见附件,11为花键轴,15为凸轮,如图所示,凸轮转动带动花键轴上下运动,问题是花键轴如何实现向上运动的(图示凸轮与花键轴应该是接触不连接)。

网友:
下载要花钱的

网友:
中间有个小罐子,感觉是储气的。
凸轮转动带动花键轴上下运动,花键轴向下运动压缩气体,受力自动弹回去。

网友A:
楼主,这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乍看没看懂

楼主:
非标设备,节温器铆接用的,原理应该就是像楼上周震说的类似,问题是花键轴上并没有任何密封装置,图中的72(周震说的小罐子)肯定是关键部件,就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我也没有72图纸。(楼上直接贴图是怎么实现的,我把花键轴的图纸贴出来)

网友B:
凸轮15——17——19——77——带花键的压杆。侧面的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带一偏心轮曲柄摇杆机构驱动花键套,带动压杆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15——17——19——77——带花键的压杆。侧面的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带一偏心轮曲柄摇杆机构驱动花键套, ...

凸轮15与17只是接触而已(未连接),往下压能说通,只是花键轴是如何向上运动的看不出,花键轴及其他零部件图纸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凸轮15与17只是接触而已(未连接),往下压能说通,只是花键轴是如何向上运动的看不出,花键轴及其他零部 ...

关注那个70。细节观察不清,向上动作因该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那个70。细节观察不清,向上动作因该在那里。

70看着像个开口的类似加油的东西,细节见下图,另附连接部分细节

网友C:
这个简单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70看着像个开口的类似加油的东西,细节见下图,另附连接部分细节

70可以排除嫌疑了。68是个推力轴承,周围应该有些名堂,另外主视图上的导向柱37、托板38值得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简单

大神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可以排除嫌疑了。68是个推力轴承,周围应该有些名堂,另外主视图上的导向柱37、托板38值得关注。

68部分细节图:68底部9应该是一个压圈,66就看不出来是什么,这一部分细节如图77看图也是推力轴承,只不过这个推力轴承看图很特殊,外形很像直线轴承,看不懂。导向柱37,托板38应该没什么玄机。附实物图

网友A:
楼主在吗?我大概看懂了。,
加我QQ 社区短消息   私聊吧

网友A:
今天我又看了一下,我刚才带动凸轮运动是一个电机,是不是还有一个皮带轮传动,这个动力是不是传递给花键这边,产生向上运动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吗?我大概看懂了。,
加我QQ 社区短消息   私聊吧

你好,刚才试着给你私信,提示我没权限,把你QQ私信给我 ,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又看了一下,我刚才带动凸轮运动是一个电机,是不是还有一个皮带轮传动,这个动力是不是传递给花键这 ...

我QQ 18603688  麻烦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