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roks 标题栏自动生成日期问题

楼主(2016-06-17):
                 请教大为大侠知道,我想做个工程模板,把生成日期链接在里,可是我选当前当前文件----生成日期---短时间---去掉显示时间的对勾。点确定。
在注释文字框子舍都没有,不是应该有一些字母大头的标记吗,我这上面都没有呢,请指教下,

网友A:
图一点:图纸属性中所指定视图中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点:图纸属性中所指定视图中模型。

试过了,要是点这个的话,当你话二维的时候,会自动出来时间,但是模型创建 的时间,不是此时图纸创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