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焊接工装,大家看看合不合适?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6-06-17):
在一块铁板上焊接一个有孔的钢管,其中要保证钢管上孔的位置垂直,如图1

我做的工装 简图如下

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哪里需要改的   或者能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一个要考虑压紧,另外一个要考虑退料,你现在这样,焊完很有可能拔不出来。
这种工件焊接,一般来说,简易的是用短销加螺纹压板,气动的用伸缩销加转角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要考虑压紧,另外一个要考虑退料,你现在这样,焊完很有可能拔不出来。
这种工件焊接,一般来说,简易 ...

是的呢,不太好拿出来。大侠的方法能不能来个简易的图,谢谢了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907

网友:
用一个简易的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