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床到底能拉多大的工件

楼主(2016-06-17):
我司现在在做报价,是内花键,我司现有拉床L6120,长沙的卧拉,200千牛,不知道一般的能拉多大直径范围的?工件材质 QT500

网友:
找到拉床手册。找不到就给设备供应商打电话要,或者冒充客户找他们的销售工程师咨询。

网友A:
首先要依据零件图纸的要求
1、依据零件的材质、热处理状态、拉刀的齿升量、同时工作的齿数以及拉孔的形状,计算拉削力(查刀具设计手册可以得到这些数据);
4、对比拉床功率;新机床,拉削力最少要小于拉床拉削力10%;如果是旧机床,机床拉削力取80%~50%,视机床状态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依据零件图纸的要求
1、依据零件的材质、热处理状态、拉刀的齿升量、同时工作的齿数以及拉孔的形状 ...

有没有查表一类的,计算太麻烦

网友:
不是太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