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片分配求助

楼主(2016-06-17):
如图片所示铜片,直径5厚度0.19.要放到一种圆柱壳体里面,壳体内腔直径5.3.
壳体整齐排列15个,每个壳体只能放1个铜片,即同时放15个铜片到15个壳体里面.
铜片不能有漏放或重放,平均11秒重复1次.
请教有没有方法实现?

网友A:
振动盘+分度盘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还是不会上,就文字说明了:
来料铜片是散乱包在一起的,现在是手工一片一片放效率太慢,
设想是壳体放在1个夹具里面,1个夹具可以放15个壳体, 铜片放在铜片机里,铜片机可以将铜片分成15列,每列中铜片又可以分成1片1片的.
然后夹具放在放铜片机下面,铜片机同时放15个铜片下来,每个壳体里面放1个铜片,依次11秒一个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振动盘+分度盘

0.19厚度的,用振动盘是否会很容易叠在一起而不易区分?

网友:
倾斜的输送带

网友:
做出来  效果拍个视频  来个反馈  知道不小伙!嘿嘿

网友:
机械手自动上下料

网友:
建议首先做一个整列结构,把杂乱的铜片整理到标准存料盘中,存料盘的结构参考银行包装批量硬币。
上料结构考虑下一字排开15列存料盘,使用微型吸盘,一次性吸取15片再整体放到后续工件上。移动机构使用电机带丝杠。前提是你的壳体和铜片必须定好位置。否则0.3的外径偏差是个问题。

网友:
照片看着怎么觉得有毛边?

理料,这么小的家伙,得看片片的平整度之类的才好定下来。

楼上担心插入时的精度,这个倒不用担心了吧。

先倾斜着放入一头后再平整下压,就不需要很高的定位精度了。

网友:
振动盘 稍加改进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呵呵。。。改进前的振动盘是哪里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19厚度的,用振动盘是否会很容易叠在一起而不易区分?

我用振动盘做过0.3mm厚的铁片
如果自己没经验整,可以叫做振动盘的人帮你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振动盘做过0.3mm厚的铁片
如果自己没经验整,可以叫做振动盘的人帮你弄好

牛!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再说明一下:
1、冲出的铜片是平整无毛边的
2、震动方式拭过,2片很容易叠在一起造成双片
3、不能用大的外力分料,以防铜片变形

网友C:
8楼的建议可以考虑,不过要注意成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的建议可以考虑,不过要注意成本啦

考虑过,但托盘式还是面临铜片怎样分成1个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