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

楼主(2016-06-17):
管子内径7.0,厚度1.2,pvc软管。接头前端外径8.0前端厚度0.6,,插入管子深度10mm,那位大师有好的想法,不吝赐教!

楼主:
补充,自动化装配设备。

网友:
热胀冷缩

网友A:
同意#3的想法,先用热风枪之类的吹软,然后直接套进去!

楼主:
管子张开后会迅速收缩,在接头插入之前。容易刮伤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3的想法,先用热风枪之类的吹软,然后直接套进去!

接头大于管子内径,且收缩很快

网友:
热招冷缩完全属于天马行空的想法,毫无意义
此方案可放弃

网友:
前端应该做导向的

网友:
前端做导向,中间做2节环形卡口,右2的零件改形下就好了

网友:
设计就是硬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头大于管子内径,且收缩很快

用气缸夹头夹住之后,在规定的地方吹热使其变软,然后直接移动到接头的地方,直接插入!

网友(2016-08-01):
用一个80-100度加热的锥形扩孔塞,插进管里,使得管口短暂扩张,再迅速插入另一个根管。

网友:
哥们就几句话,一张图片就求教做设备 真开玩笑 了
最起码的诚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