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教下,PLC包含哪些?与单片机区别?

楼主(2016-06-17):
麻烦请教下,PLC包含哪些?与单片机区别?

网友:
他的核心就是单片机,编程语言基本上也是汇编语言,不过多一个梯形图和实际电线走向很像,方便理解,懂单片机的搞PLC入门容易,专业术语都是单片机差不多

楼主:
麻烦问下,PLC包含:CPU、存储器、I/O模块硬件等等?谢谢

网友(点评):
单片机有的他都有,单片机能完成的功能他都能完成,他的优势是设计过程中按工业要求设计,稳定性优于单片机,里面有很多简便指令,不需要底层开发,做项目周期短,价格相对高,有量的设备家用电器都用单片机,是....

网友(点评):
如果还听不懂,那先普及下单片机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PLC包含:CPU、存储器、I/O模块硬件等等等等。。。。。。

网友(点评):
还有输入输出端口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包含CPU以及输入输出模块之类的

网友:
PLC是格式化了的单片机。单片机是专用的PLC。

网友(2016-08-09):
PLC也是单片机的一种应用

网友:
    PLC本身也单片机的一种     只是他比单片机更加可靠   价格也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