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曲轴的第四主轴

楼主(2016-06-17):
第四主轴在曲轴七个主轴颈中处于中间位置,离两端基准顶尖较远,如果曲轴发生弯曲变形,那么第四主轴是相对两端跳动最大的轴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滴

在维修机床时判断是机床问题还是曲轴本身有毛病可看第四主轴的跳动

网友(2016-08-25):
引用 楼主:
在维修机床时判断是机床问题还是曲轴本身有毛病可看第四主轴的跳动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一般情况下是曲轴有问题

网友:
您是做曲轴的吗可以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