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同齿数齿轮能否通过高变位来实现较小中心距的目的

楼主(2016-06-17):
一对同齿数齿轮能否通过高变位来实现较小中心距的目的,我看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是通过角变位实现中心距改变的,求高人解答

网友A:
单独拿一个变位齿轮给你,你能否判断它是高变位还是角变位?
你能先说一说吗。

网友(点评):
单拿一个齿轮,通过测量只能确定是正变位,负变位,还是标准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拿一个变位齿轮给你,你能否判断它是高变位还是角变位?
你能先说一说吗。

先生早,
按照机械手册上讲述,高变位啮合角不变,总变位系数为0,角变位改变啮合角度,总变位系数不为0。   我这边是两个齿轮,同齿数,想要凑中心距,本单位一位老工程师让我通过高变位实现变中心距,没有查到相关资料,请先生赐教

网友(点评):
你看到了“总变位系数为0”,却没有理解。这不清楚告诉你了,高变位齿轮必须是成对的,两个齿轮变味的绝对值一样,符号相反。单独拿一个齿轮,你无法判断其为高变位还是角変位。

网友(点评):
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好。为了需要,你尽管把齿轮变位,能用就行,不必先去管它姓“高”还是姓“角”,不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点评):
因齿轮配对而有中心距的概念,因中心距影响齿轮啮合而出现齿轮变位。高变位是角変位的特例。

网友(点评):
感谢先生指点

网友:
不能。通过无侧隙条件。高变位不改变压力角。然后根据正确啮合条件,不改变中心距。

网友(点评):
不改变压力角吗?观察下齿形,再想想。

网友(点评):
说错了,高变位不改变啮合角。

网友:
害怕老师:说下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变位齿轮:齿廓改变,齿廓角肯定要变的。变位齿轮的出现就是为了改善啮合情况,优化运动状态。当负载很大,或者啮合两齿齿数相差较大时采用变位齿轮。能有效的改变啮合状态,增加小齿轮强度。
高变位和角变位是针对啮合讲的,单对一个齿轮讲只有正变位,负变位和变位系数为0的标准齿轮。
高变位:一个齿轮正,一个齿轮负,中心距不变,只是为了改变小齿轮齿形,增加强度。
角变位:一个正或者负,另一个标准。中心距增加或者减小,可以凑个中心距,并且改善小齿轮的强度。当然,负传动容易损坏小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