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插头的图示两种插法有什么不同,我看一样

楼主(2016-06-18):
请问插头的这2种插法有什么不同,我看一样

网友:
大侠这是一正一反的两种?

网友(点评):
排线记号线位置相同,胶体主要外观相同,卡线方式不同。差别就在卡线上。

网友(点评):
恩,能看到。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不计方向的形式。也没见跳线之类的操作。

网友(点评):
2个插头什么都一样,就是一个是线从上往下插,一个线从下往上插

网友:
同样的插头,一正一反?

网友:
这样简单的事为啥不直接去插插?

插进了,啥都清楚。

网友:
一公一母

网友:
插法都是一样,接口方向有标记。只是因为接排线不同的关系,上插和下插所得的接线排布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