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加工难吗?

楼主(2016-06-18):
一朋友有个钛合金棒子,他说很难加工,我觉得钛合金硬度也没那么高应该可以直接车铣

网友:
很难加工。

网友A:
材料韧性和抗切屑力很强,所以很难加工,会很费刀具。

网友B:
脆粘,,,,,,,,,推荐用高钴低钛刀片

网友C:
有没有好的刀片推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脆粘,,,,,,,,,推荐用高钴低钛刀片

冷却液一定要给足,尽量选择大的刀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好的刀片推荐呢

欧美系列的刀片 加工钛合金效果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欧美系列的刀片 加工钛合金效果比较好

具体牌号有没有

网友:
很多刀具品牌都可以加工钛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韧性和抗切屑力很强,所以很难加工,会很费刀具。

谢谢大哥,还好我的切削量不大

网友:
使用钛合金专用刀具比较好,不然废刀

网友:
瑞典whizcut刀具,专门加工钛合金,我公司刚刚才换刀。不过就是贵

网友:
其它的倒没什么,就是振刀厉害

网友:
我手上有现货,加工718镍都很好用

网友:
想用的话加我QQ892481146

网友:
钛合金加工过程中工况一直在变化,导热差  还有加工硬化  所以足够的冷却和锋利又耐磨的刀具是首选,切削量小反而会导致硬化更严重 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牌号有没有

车 还是铣 ?

网友(2016-07-21):
专业加工钛合金 TC4 TC18 TC21 5年   因为我在北方那边  都是加工军工航空上面的工件,就基本两种材料  钛合金和 7075航空铝,只要选择对了刀片,加工没有一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