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V调质疑问

楼主(2016-06-18):
手上有几个35CrMoV的零件,调质后硬度为HB310,可是做试棒拉伸试验得到屈服强度为1300MPA,比标准上的1080MPA高很多,Aku=46,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大致工艺???

网友B:
标准试棒?还是随便车了个棒子拿去试验了。

网友C:
(1300MPA,比标准上的1080MPA高很多)----高20%,最高允许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工艺???

具体工艺我不清楚,委托的是正规国营重机厂的热处理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试棒?还是随便车了个棒子拿去试验了。

用的标注试棒,但是不是从零件本体取得,是单独锻造的

网友(点评):
方便贴下你所谓的标准吗?你如果是按835屈服比较的,835应该是退火状态的强度,低一些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0MPA,比标准上的1080MPA高很多)----高20%,最高允许多少

这个手上确实没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点评):
找一下依据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试棒?还是随便车了个棒子拿去试验了。

材料的强度是从手册上看到的,难道说机械性能是在HB241下测得的?如果是那样我可能混淆了基本的概念。

网友(点评):
一般手册上提供的数据有一个交货状态,多数是退火或者未处理状态。要参考其指明的硬度值。你使用时进行了二次热处理,自然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试棒?还是随便车了个棒子拿去试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贴了一张硬度强度对照表,在HB310时各种钢的抗拉强度普遍在1050MPA左右,仍然比1300低(表格中没有列出铬钼钒钢)。另外在做强度计算时是不是按照手册上提供的数值计算,这样能更保守些?

网友(点评):
硬度对应强度对于不同种类的钢材是有不同系数的,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点评):
设计,不是坐在家里凭空捏造,选用材料时,必须对材料的性能有确切的了解,否则你的计算都是凑数,没有什么参考依据。

网友(点评):
而且,你要注意,强度硬度对照表中对应的都是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差很多又。至于你的情况,屈服是否真有1300,我一直很怀疑。特别是调制后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上确实没这方面的资料。

类比一下:12.9级螺丝通常指采用SCM435(即35CrMo)合金钢材料制造,其最小抗拉强度达到1220Mpa,硬度达到39~44HRC的超高强度螺丝。

加入了V强化后强度会提高多少,要再进一步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试棒?还是随便车了个棒子拿去试验了。

1300MPA是抗拉强度。
请问,是否有不同钢材强度与硬度对照的标准,国标上的似乎不准确。ASEM上可有明确的说明?

网友(点评):
我没有查过。一般我对硬度的应用是甄别组织,确定交货时状态。不直接对照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试棒?还是随便车了个棒子拿去试验了。

看来我给出的硬度有错误HB241~281比较合适

楼主:
偶然在一本书上查到了这样一段信息,应该能说明问题,Sy代表屈服强度。

网友D:
如果不是本体试棒的话机械性能和本体硬度对照没有对照关系,你应该检查一下试棒的硬度值,和试棒的抗拉强度应该有一定的对照关系。并且3077上的机械性能要求前面有限制条件,试样尺寸得φ25,还得完全按照它的处理方法才行,一般作为验收锻件使用,不作为后续热处理的验收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本体试棒的话机械性能和本体硬度对照没有对照关系,你应该检查一下试棒的硬度值,和试棒的抗拉强度 ...

那么后续的热处理效果,依靠什么来检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后续的热处理效果,依靠什么来检测?

如果一定要检测力学性能的话,小件解剖本体,大件本体加长或加高,热后切下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定要检测力学性能的话,小件解剖本体,大件本体加长或加高,热后切下取样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