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机 为什么不用考虑转动惯量J 的问题

楼主(2016-06-18):
为什么型錄中 伺服電機參數有轉動慣量?感應電機 沒有?是因為感應電機無需快速反應(相對于伺服)?

网友:
异步伺服电机也要考虑这些参数的

网友:
转动惯量   惯性  就是速度改变用力(电流)不能超过允许值,伺服要启停,位置要准确。而感应电机就没有位置准确这个问题。

网友:
正如二楼所说,所有电机都有转动惯量,伺服电机之所以把转动惯量特意扯出来是因为实际控制的时候受这个数值影响很大,惯量直接影响控制精度

网友:
当你需要考虑动态响应的时候就会关注惯量。
通常应用不需要考虑惯量,只要启动,连续运行扭矩满足要求,温升满足就可以了。

网友:
感应电机机也要考虑惯量的。比如一些分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