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起伏地行走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6-06-18):
哈哈,我说的是履带车辆。
我说的是农机。

履带式农机在平原农地上跑起倒很爽,单位压强小,不会板结土、也不会压出轮式车那样的沟槽、甚至不会压死庄稼,相对轮式农机有不少优势。

在丘陵山地,跑坡能力超强,爬坡过坎小菜一碟。

但在丘陵或山地上有个很大问题:履带式农机悬挂的负重轮行程比较小、还比较密(轴距小),这样整条履带或悬挂看上去就像一根刚梁,在不平的

地上行驶时会跷上跷下的(一会头向上屁股向下、一会头向下屁股向上),严重影响作业。

如何改进作业适应性是个难题。

本人第六感认为:从车辆结构上修改效果不会很好,应该从土地结构上考虑,土地平整前应该规划好土地的相对起伏程度,一般按一个车长或履带长的地面相对起伏量来衡量。

网友:
履带的悬挂结构有好多种呢,总有合适的吧。不过像你说的,行程相对地形起伏太小,是硬伤。

网友(点评):
还必须小,因为作业平台和悬挂上质量相联系,相当于工作平台,要稳定,不能弹上弹下的

网友:
我有个方案,看看是否有合作空间啊。

网友(点评):
除了改地形,没啥方案,相信我的第六感

网友(点评):
那就算了。

网友:
将原先的两条履带,做成多履带结构,比如做成4段,每段履带都具备独立的悬挂和驱动,用水平仪测量车身与水平面夹角,测量信号发送给各个悬挂,调整自身长度,以维持车身水平。

你想开履带机之前,先用推土机扫荡一遍?

履带车的作业装置相对地面的高度有特定要求,在下以为,更好的做法是将驾驶舱柔性悬挂,驾驶室用电传信号控制行驶和作业。

网友(点评):
大规模种田一般要对土地进行整形。

网友:
现在农村的小收割机大多都是履带,在地里开起来抖得厉害,如果不抖,轮式的可能就一点市场都没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给车辆装上八条腿,像蜘蛛一样动作

网友(点评):
那要稻子菜和牛肉一样价格就可以

网友(点评):
别说中央七套还是哪套 真有这种蜘蛛一样的东西 不过是挖掘机 而且是4条腿

网友(点评):
国外农机动不动就上百万,也没见稻子卖到肉的价格,楼主既然已经相信只有平整土地这一条路,感觉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增大负重轮连杆行程,做成类似空降轻型履带步兵战车

高端一点的
主动式悬架,闭环控制

网友(点评):
哈哈,估计目前世界战车也没有采用即里主动悬挂,说是主动不过半主动罢了,也就是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调整。

网友:
推土机就不怕,有坡,直接铲平了。

网友:
搜素瑞典的全地形车,看看它的悬挂

网友:
我只想知道家里的收割机的履带特别容易掉怎么破,特别是在一些复杂地形上,每次装个履带累死人,感觉这倒是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是个有点复杂的问题.你先把链子稍拉紧点试试。

网友:
大侠这个问题与其在履带悬挂上解决真不如从土地平整上解决,农机对成本敏感,改高级悬挂短期内不太现实,配套个平地机得了。

网友:
楼主认为此法可否:液压缸只负责调节,轴负责全部承重。

网友(点评):
不行,实际中哪会有这么好个平面这么简单让你支承?山地丘陵要求的不是水平,而是与地面曲面平行。 底盘不稳,神马都是空谈

网友(点评):
并且基准也得想办法自己去找

网友:
两截式,可以改善你说的这种起伏颠簸现象,但是结构复杂,造价高。采用机械化作业的土地必须先进行大面积平整,中国小农经济小块土地只能将就,不可能大规模机械化作业。

网友:
即使解决了这个问题,成本费用上会增加很多吧

网友A:
维克斯悬挂

补充内容 (2016-7-14 10:48):
复制百度下就有图片了,部分谢尔曼坦坦克和四号坦克用的这种,另外还有扭杆悬挂,液压悬挂

网友(点评):
搞不懂这些洋名,神马悬挂无非就两种结构形式,一种是导杆弹簧式,一种摆臂弹簧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克斯悬挂

补充内容 (2016-7-14 10:48):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很常见,大型龙门起重机上常见

网友(点评):
现代坦克都是采用独立扭杆+减震器 或 扭轴+油气悬挂

网友:
鹰大还在,这下放心了

网友:
底盘和悬挂确实很重要。

网友(2016-07-20):
这个问题从结构上貌似没有什么好创意,履带农机还是轮式农机,都有它的优势、适用场所;
最好的方法就是耕作前平整土地;
结构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制作可以随地形起伏而改变的履带,具有良好的贴地性;只是个想法,设计这样的结构困难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