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打退火和直接调质 影响不一样么

楼主(2016-06-18):
有个轴套40cr的 图纸只写调质
但是从开始做就一直是锻打 退火 车 磨
能不能直接棒料 车 调质 车 磨
我觉得锻打应该是好些 但是不至于说  棒料调质达不到要求 .没人敢改

网友A:
40Cr退火和调质有差别,一般用途如:套、垫块等,可以不考虑,其锻打一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r退火和调质有差别,一般用途如:套、垫块等,可以不考虑,其锻打一样道理。

谢谢 40cr棒料调质 加工轴套 也是成立的  是吧
或者说稳定性没有锻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