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加工,看着简单其实问题多多

楼主(2016-06-20):
这个简单的小轴,我们现在的工艺是下料-车端面倒角,车M6外圆-搓丝-淬火-无心麽-铣扁-镀锌,进的材料是冷拔光亮轴。加工完的活直线度超差,由于订单数量大所以效率要高,各位社友可有好的工艺方法赐教一二,谢谢!

网友A:
直线度是多少?

网友:
哥们,你的图纸上没有标注直线度?你实际测量直线度的是哪一段?原材料原始的直线度是多少?外圆车削和磨削的余量是多少?热处理前后直线度会增大多少呢?有没有基础数据

网友B:
磨削前调直可否?

网友C:
怎能轻言简单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5679&extra=page%3D1没有几天的贴,还是在同页上火着呢!《一个耗费数十万的热处理工艺攻关》很类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度是多少?

未注的也有公差要求,图纸没标注,要求0.05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削前调直可否?

校过了,磨完后还是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能轻言简单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5679&extra=page%3D1没有几天的贴,还是在同页上火着 ...

厉害!我们的基础工业需要这样的企业

网友D:
调质-车M6外圆-淬火-无心麽-铣扁-搓丝-镀锌,

网友:
车削-搓丝-淬火-无心麽-铣扁-镀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未注的也有公差要求,图纸没标注,要求0.05以内

1、最好从材料开始,每道工序查一次直线度,追踪一个批次,看看在哪个阶段出的问题。2、拉光圆其实不靠谱,原料状态下表面应力大而复杂,之后的各种加工都会破坏原有的应力状态,造成弯曲很正常。3,铣扁工序放在磨削之后肯定不对,理由一,铣扁(而且单边)对局部应力状态的破坏最大,应该在其后退火或校直,理由二,不担心夹持工件时损伤磨削表面吗?理由三,铣削飞边怎么处理?4、查一查热处理时是怎么进炉子、怎么进水(油)的,是一筐倒进去的,还是一根根吊好了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质-车M6外圆-淬火-无心麽-铣扁-搓丝-镀锌,

嗯,我也想前面加一道调质是不是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好从材料开始,每道工序查一次直线度,追踪一个批次,看看在哪个阶段出的问题。2、拉光圆其实不靠谱 ...

说的有理,应该查查每序后的变形量,看看问题到底出在那,可以适当改变工艺,看看效果,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削前调直可否?

请教:如果磨前没有调直,磨出来怎么能够保证外圆尺寸呢?

网友(点评):
说得很对,楼主也说了磨削前调直了。不过调直怎么做,好像也有一点讲究在里面。单点压和反复扭不是一回事。调直应该同时能够让内应力消除才算完整。

网友(点评):
对呀,怎样消除内应力,硬度还不会下来

网友(点评):
这个去除应力该怎样做,请指点

网友(点评):
已经说了。反复扭折,和钢板整平同理。

网友:
在热处理时是否做了防止弯曲的措施?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外协厂家你不要求他们是不会做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是否热处理变形太大,磨削工序不能全部修正。如果都能磨到的,应该不会直线度超差。
减小热处理变形,可以采用感应淬火,不知道能否达到零件的设计要求。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整体淬火(不可以感应淬火)后,虽然做了校直,内应力并没消除的结果,我想增加去应力工序试试

网友(点评):
做个一个零件,也是这样整体做淬火,变形好大。单边留了0.2的余量才能磨掉变形量。

网友:
调质,车削,挫丝,铣扁,淬火,无心磨,淬火后再铣扁容易破坏原有的应力分布状态而造成变形

网友(点评):
这样做过,无心麽后还是超差,其实就是热处理后的内应力未消除

网友:
根据你的基础数据看一下啊

网友:
磨前调直,磨好,涂锌后精调

网友:
不考虑加工速度,我认为你的工艺有问题,材料应该是12个大,调质,车到10个尺寸或者磨,应该不应该直线度有问题

网友(点评):
那样肯定行,成本太高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