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钣金件怎么做

楼主(2016-06-18):
这个板厚1mm长100mm   翻边20mm

楼主:
圆柱半径50mm

网友A:
滚压
可有偿提供设计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压
可有偿提供设计方案

你所说的“滚压”是什么概念?

网友(点评):
说“滚压”的是专业,说”冲压“的是不够道行。

网友(点评):
逐步挤压变形

网友(点评):
滚压和冲压是两种成型过程

网友:
量小:焊,量大:上模具。

网友B:
冲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就可以

怎么冲啊

网友:
你这种零件叫翻边成型,冲压、旋(滚)压均可,以上两种方式都要做模具。如冲压你就要看零件的厚度及翻边的大小,还要看材料的延伸率决定是一次成型(一套模具)还是多次成型(两套模具或以上)。旋(滚)压就是让工件与模具以一定的速度共同旋转,并在滚轮的作用下使工件在与滚轮接触的部位产生局部的朔性变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