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孔内毛刺

楼主(2016-06-18):
一个零件,内孔6.8mm 在孔内深15处有一槽 ,现在需要一种设备能伸进孔内查看槽低毛刺,求推荐

网友:
放大投影仪

网友:
要察看的话有个叫窥镜的东西,医生用来检查食道、胃。要清理的话有种设备利用高压水冲刷。

网友(点评):
我司也用这个……。

网友:
单配个细轴,控制表面粗糙度。公差小个5丝左右,伸入,看刮痕

网友A:
有种去毛刺的倒角刀 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种去毛刺的倒角刀 去看看

特别不错的意见,看到没有用,最好还是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点评):
你看不到,怎 知道结果,

网友:
可以使用内窥镜,有直接肉眼看的,也有连接显示器的,也不贵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别不错的意见,看到没有用,最好还是从根本上解决

然后剖开放大镜抽查。

网友:
楼主零件咋加工的?数控吗?